TPN-Q117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22):
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
版号
今天跟以往一样来得还是有点早 10点才到电脑城
来的也是时候  刚好 有客户来修鸡   惠普笔记本  到手感觉 还是有点新啊
不开机  接手  取电池  上电看电流   0.085A    这个电流无非是待机电路   这个电流一般不会太多问题
剩下的就是拆机了 经过悠闲的拆机  拆下来了  来张裸照

看到不  还是I5的CPU哦   4G内存条勒
插上电源 用致嫩的手去 感受主板带来的板温  (这里是有明确的目标)  结果是在芯片上带来的火辣辣的疼
二个待机芯片  不知道是公母  3V的待机芯片  在这故障已经找到了  但是还没完
万用表改上场了  芯片的引脚打值  主要位置供电 3.3V电感   +3V

、结果找到了是  是+3V短路了  果断的拆掉3V待机芯片  拆了还短  在这就得考虑了  EC有问题吗   桥有问题吗
使用大招燃烧大法烧鸡   结果是EC有点温度 果断的拆

心想EC坏 还能接受  桥坏了我可不想去当桥工  呵呵  桥一点温度都没得
拆掉了EC在打值  还是短    桥排除了      接下来网卡  声卡这些了  一定会找到的
最后还不是这二个问题   结果是
开关接口的电容惹的祸郁闷        取掉电容阻值正常了
最后把EC装回去  还可以 也没坏  我那个高兴啊
来张亮机图
在来张进系统测试图
                    写贴不容易  希望各位大神们手下留分    写贴就是为分来的
              最后附上图纸 QUANTA

网友A:
自己来坐下一楼   希望大神们打赏下 在此感谢各位

网友:
分了  哥哥

网友:
修机不容易加分了

网友B:
楼主桥也拆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来坐下一楼   希望大神们打赏下 在此感谢各位

写的过程清晰  給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桥也拆出来了?

仔细看帖 拆下EC没有动桥

网友:
图纸留下备用

网友:
好文采,后级微短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我好长时间没有笔记本搞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