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30P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7-06-22):
联想U330P
版号
插电待机0.1偏高,手摸35V待机芯片法人,直接拆待机芯片,打值VREG3短路,烧鸡大法,烧到EC烫,更换EC,装回原来的待机芯片,触发电流欢快的跑起来了 由于没没有屏线,没法照亮机照了,来张键盘灯的。

大家不要忘了加点分哦,不扣自己分的,多谢多谢!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A:
还好桥 没爆掉。。。 这个坏了就麻烦了,成本不便宜

网友B:
很有速战速决的节奏。学习。

网友:
可以 很快速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桥 没爆掉。。。 这个坏了就麻烦了,成本不便宜

嗯,桥挂了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桥 没爆掉。。。 这个坏了就麻烦了,成本不便宜

加点分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速战速决的节奏。学习。

觉得不错,加点分喽

网友C: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小白很受用的

网友:
短路的还是很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小白很受用的

觉得不错的话加加分

网友:
嗯,LDO 3.3V短路一般就EC坏的多

网友:
不错,有点收获

网友D:
思路不错,还好桥没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不错,还好桥没坏。加分

谢谢鼓励

网友:
厉害啊,秒杀的感觉跟爽吧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可以先去打打电容的阻值啊,阻值不对就可以烧鸡伺候,判断是哪里问题。不用多一道程序去动待机芯片了吧

网友:
这个EC应该不带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