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开机报警 求助

楼主(2017-06-22):
  开机滴滴滴滴滴响个不停,没有间隔那种,开始以为是内存,量条件都满足,后来刷了个BIOS也一样,换了内存换了CPU,还是滴滴滴滴滴。。。我数了下 它能滴100声  然后 重重的滴3下 就不响了,给个思路,不知道从哪下手,电压都正常!

网友:
之前碰到这种响的是刷BIOS好的 你要刷过了清清CPU座子看看  应该是没过U呢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
还是插个诊断卡看跑不跑码,跑到哪里

网友:
你还数了有100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插内存时呢,最好插诊断卡看跑马到哪儿

网友:
你真厉害,能听它响100下。。

网友A:
弄好了,刷了好几个BIOS    100下也就一分钟不到,它响的频率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好了,刷了好几个BIOS    100下也就一分钟不到,它响的频率很快

怎么整好的?是刷了一个合适的bios好了吗?

网友:
的你开始没到官网去下载BIOS吗,论坛里的也有很多坏的BIOS

网友:
下这种BIOS最好去技嘉台湾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整好的?是刷了一个合适的bios好了吗?

是的
,我去现在回复还要40个字符。。。。。。。。。。。。。。

网友(2017-12-06):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BIOS?  同型号、同故障的板子,刷了N个BIOS,官网的也下载了,都不行。
GA-H61M-S1  REV3.0  IT8620E的IO

网友:
楼主刷的bios可以上传一份吗,不知道是不是我下载的不好用,好几个不管,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这个奇怪  拆了外设试试

网友:
100下还真有耐心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