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 显示器电源板 12V输出偏高 40多V这个怎么搞

楼主(2017-06-22):
来的时候灯管都烧糊了 改了LED  准备接12V的时候 测量只有40多V   刚开始30多V  慢慢变成40多   5V很正常  外接12V高压 显示器也正常  这个一般是什么坏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确定地接对了?表也没问题?

网友A:
12v电路是和5v电路在一起的,两个电压通过431反馈给光耦来调节,不会一路正常另一路不正常,,你的5v正常但是12v不正常估计是你测量点不对,如果是led的估计你测量的是升压后的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电路是和5v电路在一起的,两个电压通过431反馈给光耦来调节,不会一路正常另一路不正常,,你的5v正常但 ...

就是测的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  原先的LCD灯管烧糊了 估计也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B:
带上负载也这么高,就不正常了,你看看12伏这一路的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

网友:
12V变为40V肯定不对,但是5V还正常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上负载也这么高,就不正常了,你看看12伏这一路的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

50V  220UF

网友B:
差不多了,这个电压,正常的话应该在25伏到30伏。楼主空载测量到40伏,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了,这个电压,正常的话应该在25伏到30伏。楼主空载测量到40伏,是正常的。

山寨货  我觉得这点压确实高了  平常遇到的最多30多V  这个高了不少 不过电容50V的也不多见  上下电管都烧糊了  改LED 犯了难

网友C:
没有接负载  变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接负载  变高

接了驱动板了  平常也没这么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了驱动板了  平常也没这么高呀

后继用电少  电容充电满  电压变高   解决办法 换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上负载也这么高,就不正常了,你看看12伏这一路的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

好像 一般都是50v
看来这电容真好 40v 都没爆

网友E:
不应该啊,5v还正常12V这么高  后级滤波电容换过没有   要不然就是变压器短路

网友F:
你肯定是测错位置了  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啊,5v还正常12V这么高  后级滤波电容换过没有   要不然就是变压器短路

都换过了 一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肯定是测错位置了  绝对的

不可能的 经常测量电源板 绝对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的 经常测量电源板 绝对不会错的

没见过40V供电的显示器,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设计高电压供电给高压板。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电容耐压50V,空载40多V应该合理,降压不好做,找个空按个12V1-2A的电源板给灯管供电吧。

网友:
某些显示器设计就不是12 v的,三星的某些款貌似是18v左右的,空载会高些,您何不接上假负载测试?

网友:
重点检查 12V 至431的反馈电阻 如果加了负载 还是那么高 是有问题的 一般是20几V 也算高的了

网友:
带上负载也这么高,就不正常了,这电压应该是不带的

网友:
这电压匪夷所思啊 确定测试点正确?

网友:
无图无真相,LZ上图,正常维修高压部分没见过40多V的,正常出现40多V,电压还不跳动,真没见过

网友:
你这个板子估计是AOC的电源板吧?空载40V肯定不对,AOC的电源板一般是5V和12V之间的肖特二极管容易损坏,再就是12v和5v 滤波电容,431 和光耦,再不行就把前级电源块供电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换掉,还不行的话,电源块换掉一般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7-07-26):
5V正常但12V升到那么高几乎不可能的,又不是只用5V来做稳压

网友:
估计是变压器5V对应的线圈有短路,导致5V与24V(估计设计电压)的匝数比发生变化,由于5V是稳压电路控制,所以,24V电压就升高了, 一般多见有20多伏(12V设计电压),不影响使用,但过高则12V电容以及灯管会承受不起,而且5V供电功率不够,导致开关管工作负荷过高。

网友:
12V 对地接个1K电阻 试试,应是假电压,带个东西试度

网友:
说明这种显示器的电压就是这么高的。一般的通用板代不了。

网友:
表有问题吧,,普通电源板没有这么高的耐压电容,如果真的40v,估计电容都开花了,,,查下反馈电路吧,

网友:
没有这种情况吧,你看看你板上是两个光耦还是一个光耦,一个的话5v 12v就是同一个返馈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7-08-26):
电压正常不接负载最多也就20V附近,把后面都断开 你在测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12V的二极管损坏,输出电压偏高

网友:
没有遇到过5V正常,12V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
楼主应该是测错位置了吧 电压一般不可能这么高吧

网友:
测到升压点了吧。。。。。。。。。。。。。。。。。。

网友(2017-12-18):
确定地接对了?表也没问题?确定地接对了?表也没问题?

网友(2018-03-01):
没遇到过12V变这么高的,高压板供电有20多伏的,空载也可能有3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