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540 间歇性不开机 不接入BIOS电池 开机正常

楼主(2017-06-22):
(无正文)

网友:
换pch,打了黑胶,小心点。

网友:
谢了 试试看  开机起来就一起工作正常  好奇怪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研究一般就被同行说不休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不行再搞桥。

网友:
换南桥吧 通病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再搞桥

网友:
bios 刷了 现在 不插BIOS电池开机一切运行正常 插上BIOS电池就开机无显

网友:
桥问题哦

网友:
桥问题哦    有胶 不好搞

网友:
换桥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加焊南桥后 经测试一切工作正常

网友:
这应该是是这机器的通病了一般都是换南桥解决 焊了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