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联想G480纬创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7-06-22):
前几天接到一台维修同行送修的联想G480版号LG4858L,主故障已经跑马不出集显供电。这个机器相信修过的都知道集显供电有时候修的真的是没脾气。刚接到手上的时候一看,BIOS刷过,桥已经换过,心想这真的是三板斧了,还是认真的查一下吧。裸板通电电流:0.7-0.82电流跑向目测已经过U档内存。但是目测而已,还是认真查了一下CPU复位正常,PLT_RST#复位正常,基本硬件跑马正常,继续往下查内存复位DDR3_DRAMRST#正常,内存供电正常,0.75V正常,查到这里还有一个内存数据总线两个没有电压为0,打了一下阻值为1,到这里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个板子有两个内存槽位,但是只上了一个单槽,估计应该是有轻摔导致内存槽刚好这两个脚焊脚脱落,再看图纸两个槽位都是同一总线信号,直接从另外一个槽飞线过来再上电,有明显跳变,量集显供电电压已经出来,接屏亮机交还给同行。

网友:
楼主真能耐得住性子,基础扎实

网友:
经验比较丰富 有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 理论扎实,之前修过Dell的内存总线电压偏低,最后换南桥好了

网友:
哎 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了 直接杀

网友:
HM65 75 跑马过内存条 才出集显。。。。。。。。。。。。。。。。。。

网友:
楼主,你维修能注意细节,所以你就修好了。

网友:
果然有一手

网友A:
话说不是两条总线读取正常之后才出内存复位的吗

网友:
修同行机还是要两把刷子的

网友B:
怎么你也遇到了这种故障,我也遇到了,修了3天,最后发现下面的总线正常动作,上面的没动作,报着试试的心态,修好了。

网友:
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什么都是浮云呵呵呵呵

网友:
内存复位是内存槽测的吗?不是两条总线读取正常之后才出内存复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不是两条总线读取正常之后才出内存复位的吗

它不是不出总线,而是内存槽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你也遇到了这种故障,我也遇到了,修了3天,最后发现下面的总线正常动作,上面的没动作,报着试试的心 ...

是呀,估计是通病吧,毕竟单槽的插拨多了会虚也不一定的

网友:
LL技术真好。收藏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这个型号BIOS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