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简单维修HP ENVY不开机

楼主(2017-06-22):
昨天接到一台HP ENVY 版号LA-8662P,二修机器,故障为不通电,接上电源,电源灯不亮。客户说已经在别的地方修过但是没有修好,遂送修到我这里。拆机出来明显可以看到上一位师傅修了充电芯片电路,芯片明显换过,相关的附近电路也修过。上电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压19V正常,量电感没有3V,5V,查看图纸得知EC想要正常工作就要先出待机3V,5V,所以先去查一下待机芯片51125主供电19V正常,测量8脚3V,17脚5V均已经正常出来,就是1脚6脚的开启电压没有出来。继续查看到PD301的VIN电压时,输入端有19V,输出没有,量阻值二极管为无穷大,果断更换后通电,电源灯亮,按开机接屏亮机。这个机器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由于上家维修师傅没有认真查看所以流到我手上小赚了一下。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上家没搞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
维修不能跑大路啊!大路没有妖怪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技术不高 上家居然没修好

网友:
上家水平学徒级别的吧

网友:
估计这个板子的一修水平一般 所以给你机会了    加分了

网友:
一修学徒吧,不过楼主还是厉害

网友:
按时序修机器就是不错,加分

网友(2017-10-13):
图纸给共享下啊

网友:
图纸在论坛里面有,搜一下板号就出来咯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一修的师傅居然没有做故障 可以啊

网友:
上家的维修水平也是服了,充电芯片都换了,条件也不查一下,呵呵,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这也不错,进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卧槽上家连开启都不量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