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E不通电

楼主(2017-06-22):
上机,测待机电压,5VSB 3.3VSB 1.2VSB有,开关3.3V有,晶振有压差正常,RSMRST  0V不正常,上拉822换了,还是一样没电压过来。上桥加焊一下,也不行,无语。不知还有那里没测到,请教一下

网友:
查下IO条件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io测了么,,io是触发的关键啊

网友:
跳过RSMRST,查查IO的触发条件

网友:
有可能是IO拉低RSMRST电压

网友:
RSMRST是0V的话不正常啊,正常应该是3.3V的,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从头到尾跑一次呗,,,肯定是其中一个出问题了,,IO什么的,,要慢慢测

网友A:
上机,测待机电压,5VSB 3.3VSB 1.2VSB有,开关3.3V有,晶振有压差正常,RSMRST  0V不正常,上拉822换了,还是一样没电压过来。上桥加焊一下,也不行,无语。不知还有那里没测到,请教一

网友:
开关到IO IO到桥  桥返回的信号也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机,测待机电压,5VSB 3.3VSB 1.2VSB有,开关3.3V有,晶振有压差正常,RSMRST  0V不正常,上拉822换了, ...

VCCRTC RTCRST测了没有,RSMRST 0V也可能是IO坏拉低了电压

网友:
查查南桥的待机条件还有更换ec试试

网友:
或者看看主板线路有没有问题,握刚好碰到一块布跑吗的,楼主哟没有bios

网友:
有BIOS的话私聊发给我一下,握的是1.0的

网友:
RSMRST  0 V ..肯定触发不了啊...待机条件都没满足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经验     增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