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 开机掉电 求助

楼主(2017-06-22):
dell 1520 开机掉电 求助
掉电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下次遇到这么故障记得发测量数据上来

网友:
求助还是多写点相关测试数据吧

网友:
是亮机掉电还是不亮就掉,这机器显卡好像容易虚焊

网友:
电流多少丫 亮机不 进系统?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等,相关数据测量和大家说明一下好判断故障啊

网友:
掉电问题最麻烦

网友:
我觉得 楼主跟我一样 在灌水。

网友:
楼主最好把情况讲明白一点
好判断

网友:
数据还是要提供的,每一家代工厂的时序都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