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 wr941 v5路由器硬改8m闪存64m内存,和双天线

楼主(2017-06-22):
最近又对路由器硬改感兴趣了,听说tp wr941 v5路由器有功放信号不错,可以用ubnt,遂买来看看。

1.路由器正面图

2.拆机看看内部,发现两个滤波电容已经爆浆了,因为没有备件,而且路由器能够启动,所以就不换了。原装的flash是4m的,内存32m

3.贴上高温胶带,上风枪吹下内存颗粒,用蹄型烙铁拖平焊盘;上64m的ddr内存颗粒,先固定好对脚的两个焊盘,然后设置烙铁温度280度,拖焊保证每个脚不连锡不虚焊,上电测试可以开机。同样的方法换8m的flash,成功。

4. 用酒精清理焊盘,怎么样干净了很多吧

5. 改双天线,将图中的红色框内的接收发送转换的6脚芯片用风枪吹下(买了个手机微距镜头,果然清楚方便多了);

6.用同轴的芯线,连接红色框内的两个电容的两端,就改好了,清理焊盘。

总结,因为又把天线换成三铜片的,定向性也好了很多,所以这个路由器的信号和收发速率也是不错的。但周边的路由太多,2.4g很严重,速率一直不高,后面换5g的看看。

网友A:
路由器硬改好像也是个填不满的坑

网友B:
我想说,楼主用啥微距镜头,我也想买个,方便话给个链接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楼主用啥微距镜头,我也想买个,方便话给个链接好不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33746426836&spm=a1z09.2.0.0.VCKHkG&_u=nue3f4p2c40&skuId=3295282152821
买的29.9,买的两次都是领的20块钱优惠券,所以都是9块9包邮买的,主要是用微距,效果还不错,但只能距离物件2到3个cm才能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硬改好像也是个填不满的坑

是的,不过现在路由器功能配置已经很好,很多都不用怎么改了

网友:
动手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知识的积累。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