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电压是上屏后才出来的

楼主(2017-06-22):
现在就知道显示芯片5.7   指纹16.5v是要上屏后才检测的到,另外还有那些

网友:
摄像头2.85

网友A:
背光的17V,触摸的正负5.7V,  5.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的17V,触摸的正负5.7V,  5.1V

5.1不用扣屏

网友:
正负5.7 和背光供电  摄像头2.85

网友:
屏开启信号到1.8供电飞线就有电压了,扣屏不好测量

网友:
这些应该是上屏才会出来的:背光17V 触摸的正负5.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