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P灰屏不显示

楼主(2017-06-22):
   接一台X450VP灰屏不显示用的是三星的屏以为是屏坏了换屏后一样的故障,又换一块就可以显示,过一会又不显示了,屏的有EDID也有读取,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显卡

现在架构 更多是桥输出LVDS 干显卡好多时候不一定可以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还是再查下  屏线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架构 更多是桥输出LVDS 干显卡好多时候不一定可以

外接正常显示器一切都正常,换了好多屏都不行,有一块奇美的屏可以显示但是不正常好几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