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原故障 暗屏 改高压后 键盘不能用了

楼主(2017-06-22):
A1466  2012款   820-3029-a  原故障开机暗屏。。 键盘正常。。  换升压芯片无果。  上电瞬间大电流  然后去掉了升压芯片  改高压板 现在开机正常 但是傻逼的事情发生了。。 键盘不能用了。 开关可以键盘不行。  换了键盘一样  所有键都不行。。  求键盘的工作条件啊!! 触摸板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是在瞬间大电流后 而且有个状况 PWM 和 BLK_EN 都无电压的  没大电流之前确认是有3.3VD

网友:
是不是ec坏啊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了。。  之前测试触摸板没问题的。。  后面确认是触摸板问题了。。 触摸板上有个BIOS芯片类似的芯片已经短路了。。换了已经解决了。。    应该是大电流瞬间击穿了

网友:
之前换过升压芯片,比较不好换,是玻璃封装的,重值过很多就不能用了

网友(2017-07-23):
没有  换了第一个芯片 其实是换的没问题的 是BWM电路还有故障 当时也没查到 以为还是升压芯片还有问题就 又换了一个 特么的还是没用 联系换了4个 最后就烧掉 芯片了 连BWM电路  触摸板芯片都烧掉了。
虽然过程麻烦 还好最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