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扩容硬盘后摄像头花屏拖影

楼主(2017-06-22):
早上来了个客人,5s要扩容64G,拆机拆罩,手磨机将硬盘打磨至8,9分的程度,然后用铲刀配合风枪300度轻扫清理硬盘剩下的铲掉
很快就把新硬盘装上及刷机了。试机的时候才发现摄像头花屏且拖影,换硬盘之前试机是好好的
因为装硬盘用的是超低温锡,250度加热装上去的,误伤CPU及背面的摄像头供电方面的元件可能性很小,但可能也有。
那就先检查u210和u13,后摄像头可以打开,应该就不关u210供电IC的事。重装u13搞掂,也可飞线短接。
试机正常,维修完毕了收钱。

网友:
u13是什么用的?不是供电的吗?

网友A:
楼主手磨机怎么拆,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磨机怎么拆,硬盘

直接磨没了

网友:
人才呀,佩服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吹下来?还要磨一半才吹下来?

网友:
打磨是成功率最高的方法。5S硬盘背上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吹下来?还要磨一半才吹下来?

打磨更安全,不爆cpu

网友:
老司机 好经验分享  学习了

网友:
5s还有人扩容   跟手机 感情不浅啊

网友:
能说一下u13是干嘛使用得吗

网友C:
U13 干嘛用的,lz没详细说啊

网友:
有点看不懂,诶,还是要多逛论坛学习才可以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涨知识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2017-07-22):
  换硬盘  5S  风险 太大,,,,,,,,,,,,,,,,,,,,,,,,,,,,,,,,,

网友:
5S扩容风险很高啊  我上次换了个主电源  还吧CPU吹虚了  悲剧死了

网友:
U21O后置摄像CMA 2.85V供电
U13后置摄像  1.2供电
误伤可能性却实很小,因为后置摄像功能离硬盘距离比较远,难道是UMT的板吗?
不过,技术不错!很快找到问题点;但希望朋友在更换不良元件时,多些图,比故障前的阻值和供电,多些依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手工很好,多谢分享了!

网友:
看的我是一脸的佩服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3 干嘛用的,lz没详细说啊

是摄像头的供电芯片。我看的图纸

网友:
扩容5S要慎重啊。风险的确大

网友:
手磨主板的风险是不是很大?会不会一不小心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