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1450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22):
接修一台DELL 1450本本,现象,待机电流0.215A,很明显不对,按开机键,可以触发,电流上到1.5几,屏不亮,拆机,通电,测显卡供电先出来,后级 3V 5V也先出来了。查电路图,显卡供电的开启(8209A_EN/DEM_VGA)受控于3D3V_VGA_S0(图1)    3D3V_VGA_S0由3D3V_S0而来(图2),所以3D3V_S0在待机的时候不出来,显卡电压就出不来。测u3602 u3601 G极都是高电平,u3602 u3601 G极受控于Q3602,要u3602 u3601不导通,Q3602的5脚需为高电压(l图3),实测5脚为低电平,5脚通过R3606上拉于3D3V_AUX_S5,分析,要么Q3602本身坏,要么被PS_S3CNTRL拉低,换掉Q3602,无果,还是低电平,那就是PS_S3CNTRL这一路出问题了,PS_S3CNTRL连接Q3603 Q3701 Q3704 ,拆掉Q3701,无果,拆掉Q3704,电压正常了,换个上去,上电,亮机,此机修复。附上电路图

dell 1450 dv14 10315-1m.pdf

网友A:
意思 就是3d3v-vga-s0这个信号没有出来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 就是3d3v-vga-s0这个信号没有出来是不

正好与你的意思相反,这个电压不应该先出来,待机的时候不出来,开机后才出来的。

网友:
时序分析透彻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