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今天遇到一个IPADmini2 休眠唤醒不管用

楼主(2017-06-22):
今天遇到MINI2 换外屏后 休眠   唤醒 不能用   但是能开关机  这个会是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屏排线问题  拆开短接一下 不行就换屏

网友:
先刷机试试

网友:
把home键排线用黑胶布贴下,有个感应ic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