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维修红米1s 尾插板

楼主(2017-06-22):
红米1s插上充电器后,尾插附近迅速升温,并且充不进电,只能把电池拿下来用万能充充电。据此可以判断尾插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1.待维修的尾插图片

2.上电后,发热严重,用手并容易判断出哪个原件短路了,于是用松香大法。把板子上熏上一层松香,上电,发现图中红色圈内的黑色元件上的松香融化,由此判断出此元件短路

3.用风枪吹下短路的元件,充电板不发热了,装回手机正常充电。元件虽然是黑色,但明显不像是电阻,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上面写着BD两个字母,并且一端有三个竖杠,估计这应该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所以拆掉后也不影响充电,只是没有了过压保护功能。

以上技能都是在论坛里学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坛友批评指正。虽然淘宝上有成品的尾插板卖,但还是觉得自己高点小的维修还是很有乐趣的。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干二接管

网友:
应该就是保护作用的稳压管击穿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自学成才啊!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击穿导致

网友(2017-10-09):
不错!!增长见识,留来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换做一般人早就直接换尾插小板了!!楼主钻研精神值得提倡和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