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0开机一会没声音

楼主(2017-06-22):
联想A7000 声卡用一会就没声音了  插一下耳机 就有了,  一直这样,  拆机量了一下没有发现声卡外围有问题。系统也换了  驱动都是官网下载的,  这个回事声卡坏了吗, 手上没这个声卡  订货了

网友:
也许加焊声周围的无件能好

网友:
没声音的时候插耳机  耳机有声吗?    看看是不是耳机检测信号问题

网友:
声卡坏的可能性有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应该就是声卡的问题了,既然外围电路已经修好了,就先换掉声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