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 A1502 开机带锁

楼主(2017-06-22):
开机按 OPTION键 就出现这个画面 做系统做不了 这个什么问题 有谁知道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记得找原厂BIOS,不要备份的,不然会亮机慢。

网友:
这个是密码锁了,,要刷BIOS才可以了   下载 一个吧

网友:
刷bios    要修改过的

网友:
楼上都是老司机!!!

网友:
看看什么机板号  找个BIOS刷了就行了

网友:
刷BIOS吧,密码锁了。

网友A:
小白白不懂 MAC的BIOS不是EC里面的吗?那不是换EC

网友:
固件密码   刷bios

网友:
我也遇见过,刷BIOS就好

网友:
警察锁,如果吃黑,注意不要联网。
如果楼主是好人就拒绝维修,实际上不可能。
机子如果2012年以前的,网上下个随便下个BIOS刷就可以了。如果机子13年以后,网上下载的BIOS可以使用,但是会造成开机慢。要么找原产BIOS,要么手动改一个。删除被锁部分,并改变串号就可以了。如果自己不会,万能淘宝。 不建议使用网站上下载的BIOS。万一有人蛋疼拿这串去锁机子,那么刷了这BIOS的所有机子都锁掉了。哈哈哈

网友:
来自: 意大利 来自 意大利
警察锁,如果吃黑,注意不要联网。
如果楼主是好人就拒绝维修,实际上不可能。
机子如果2012年以前的,网上下个随便下个BIOS刷就可以了。如果机子13年以后,网上下载的BIOS可以使用,但是会造成开机慢。要么找原产BIOS,要么手动改一个。删除被锁部分,并改变串号就可以了。如果自己不会,万能淘宝。 不建议使用网站上下载的BIOS。万一有人蛋疼拿这串去锁机子,那么刷了这BIOS的所有机子都锁掉了。哈哈哈 |

网友:
应该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密码在BIOS里面。

网友:
各个都会,都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警察锁,如果吃黑,注意不要联网。
如果楼主是好人就拒绝维修,实际上不可能。
机子如果2012年以前的,网 ...

厉害了 兄弟 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这种一般的客户会自己设置这个吗

网友:
不像苹果手机的ID锁吗?BIOS可以解决吗?

网友:
问淘宝买了个bios试试。。。。码在BIOS里面。

网友:
BIOS密码,刷BIOS应该好

网友:
解锁啊                                 刷BIOS

网友:
又是通病机,现在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警察锁,如果吃黑,注意不要联网。
如果楼主是好人就拒绝维修,实际上不可能。
机子如果2012年以前的,网 ...

就是这样的苹果序列号,如果可以查到的有人收购,在淘宝上买的料板拆的BIOS也是没有序列号的。

网友:
刷BIOS能好,不过你在论坛下的BIOS大多数都不正常,要么是开机慢,

网友(2017-07-22):
这个是固件锁  ,可以拆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的苹果序列号,如果可以查到的有人收购,在淘宝上买的料板拆的BIOS也是没有序列号的。

序列号能否查到无所谓,都能正常使用,只要不会再被锁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白不懂 MAC的BIOS不是EC里面的吗?那不是换EC

MAC也是有BIOS的,12年前的BIOS外观基本和普通机子差不多、12年后的都是扁化的BIOS,16年后的全部是晶体管状的BIOS。辨别BIOS可以直接观察芯片型号,苹果12年后的BIOS上,一般BIOS上都有标容量,64,就是8MB。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的。。这种简单问题

网友:
找个料板换个BIOS,看看行不行,只要是个人的,问题不大

网友:
自己锁了或者被别人锁了。不知道密码只能维修主板,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也是有BIOS的,12年前的BIOS外观基本和普通机子差不多、12年后的都是扁化的BIOS,16年后的全部是晶体 ...

66哒 没修过几台完全不知道
普及了 哈哈 谢谢

网友:
找TAOBAO.. 没有问题的.再装一个 .系统

网友:
这个锁是不是和普通电脑BIOS设置里面的锁差不多?只不过这个警察锁可以通过联网来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