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内屏不亮,外接显示

楼主(2017-06-22):
谁有没有这个图纸,知道哪的问题说一下哦

网友:
刷BIOS 干显卡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我现在不知道测屏接口哪里???

网友:
找个屏或者屏线试试

网友:
查下屏接口电压

网友:
你得先排除屏    屏线一般不坏     拔插 试试即可     看转轴 会不会吧屏线弄断      再就是干显卡   就这3板斧了

网友:
屏幕问题概率大一点,换个屏测试一下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BIOS可能性1%

网友:
屏线吧,插拔试试。不行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
测下屏接口的那些电压看看啊,完全不亮看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