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烧机的电源选择5v30A 的开关电源可以么?

楼主(2017-06-22):
将这种电源2端接到 短路手机的主板短路点 和 地, 瞬间电流 能达到 或超过 30A吗?  一般这种电源 超负载会自动保护,这样是不是就无法 烧开了???/  难道只能使用电池并联么??

5V30A 的 电源很多, 也有非开关电源的,不过很贵。

网友A:
搞错了吧 5A30V吧

网友:
如果是直接短路的  这种开关电源会短路保护的,就算去除保护电路,烧鸡瞬间这么大电流能把芯片烧个洞出来。要么用恒流恒压模块,要么用恒流恒压电源

网友:
恒流电源 设置成 5A 输出,难道 短路也不会保护, 怎么短路 输出都是 恒流5 A ??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用的30V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 5A30V吧

不知道放淘宝链接合不合规, 就是这种电源,行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032784821

网友:
5v30a的可以  不对 是5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放淘宝链接合不合规, 就是这种电源,行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 ...

这么大的?你这玩意儿是店里面广告灯箱的稳压电源吧……太大了,没必要,5A就够了,30A电流太大了

网友:
一般都是使用30v5a的稳压电源,你说的那种就是安装监控或者别的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