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

楼主(2017-06-22):
联想Y485
笔记本
开机不显,但电流到1。7左右,显卡也做过呢,
笔记本

网友:
为什么上来就做显卡呢

网友:
不要上来就干显卡,查一下到底是不是显卡问题,不行的话植球试试看

网友:
桥的也做下

网友:
桥 内存多试试

网友:
这机器好像AMD的CPU,换个试试

网友:
是INTEL的,刷BOIS后,亮了,但是马上开第二机就不亮了哟,我真的就搞不懂了

网友:
说错了,是AMD的叱,

网友:
对不起朋友吗,

网友:
我也是先做。。

网友:
第一次刷BIOS亮了,但是关机后开第二次就不行了,后面在修怎么不亮呢,

网友:
做显卡前有没有外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