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6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6-22):
苹果A1466用他原装适配器开机灰屏(背光亮无显示)可以听到开机声。用可调电源显示充电图标,按开关无反应。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外接硬盘进下系统

网友:
怎么外接

网友A:
我有遇到一台电池坏的   就开机显示充电符号   电池取了就能开机

网友:
楼主这个要用原装适配器吗?我修了一个开机跑码0.6掉到0.5 用的可调。也是开机不显示无声音,集显1V

网友B:
充电30分钟后开机,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30分钟后开机,有惊喜。。。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一台电池坏的   就开机显示充电符号   电池取了就能开机

我这机器取了电池也是开机无显示
用可调开不了机

网友:
可能没找到硬盘。

网友:
把硬盘拔了  外接USB 开机长按A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