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480秒修

楼主(2017-06-22):
笔记本拿过来时,按开关没反应,怀疑电池没电了,上电(见下图)我去,待机真高,拆机吧,仔细观察发现ec烧坏了,换ec,再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把桥也烧坏了,上bga,桥是注胶头都大了,硬着头皮上吧!干、干、干,总算没白费劲,付出就有回报!不要吝啬记得加分奥!

联想N480-BM5238 r1.2.pdf

网友:
成本太高  收费都不好收  除非是终端客户的

网友:
同行就没意思了,收不到维修费。。。 散客还差不多!!  换桥 换EC没料版拆的话   家顺丰 23块钱,, 一起坐下来成本都 100多块钱了。。。

网友A:
斜口钳剪电容那才叫秒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口钳剪电容那才叫秒修

这种活,可与不可求啊

网友:
楼主,你把标题改一下吧,又换ec换桥,还秒修啊??

网友:
这也不算秒了吧。时间也要个把小时了

网友:
N480  刚才取桥  干了三遍   我差点就想到黑胶   它把胶注在里面四个角

网友B:
现在修到CPU   供电来取点经    主板上电有声音不知道能不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到CPU   供电来取点经    主板上电有声音不知道能不能搞好

你试试吧!祝你好运,加油,加油,加油吧

网友:
老司机    带上车 嘟嘟嘟 。。。。6666 厉害   可以有耐心加细心

网友:
水平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也算大工程了 哪能算秒啊

网友:
这种机器能收多少钱啊   换EC   南桥  最少也要2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