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老烧显卡供电mos管

楼主(2017-06-22):
一台红色的n4110 老烧显卡供电mos管,换上可用3天或者一周,就又少了,谁修过?

网友:
有通病,看你是显卡供电还是CPU管子,

网友:
那你供电芯片也要换吧

网友:
下次上下管一起换掉 同时注意上官功率

网友:
最好是芯片和上下管子一起换掉试试看

网友:
通病,芯片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上下一块换  加芯片

网友:
找块一样的料板把供电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掉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功率问题   在做做散热 芯片加焊加焊    功率高管子受不了不就烧了

网友:
上下管 和芯片一起换

网友:
管子参数不一样,按管子上型号换

网友:
芯片 管子 一起 换了 吧  不能 是 芯片 性能不良不吧

网友:
芯片 上下管一起换 还有升压电容也换吧

网友:
控制管最好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