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集成不触发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22):
联想b460集成,主板编号la46 uma mb.待机0.006a,ec bios ,正常没有问题波形 ,按开机键ec 117脚pm_pwrbtn电压有高低高变化,Pm_slp_s4无电压,直接上焊台,加焊开机,装机测试正常一天,第二天早上上班又开不了,不触发,热了就可以。没有办法按时序来吧?测量pm工作条件发现问题,X2起振,ICH_RTCRST#电压0.5v.拔掉c87,ok

网友:
电容不良了,这种问题也够折腾。以前华硕的822页是这种现象

网友:
这技术可以哦  给电分啊

网友:
电容有腐蚀的痕迹吗

网友:
不应该上焊台的 坑定先插条件啊

网友:
这种事通病吗 没遇到过

网友:
高手只要想修的都是秒的节奏啊

网友:
能配上图么,这样会更好

网友:
还有没有一样的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这是通病吗,还真没修到过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都有这个问题,RTC电路漏电

网友:
示波器我这个根本就没用上 有人教我调一下吗 不会调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通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