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有声音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7-06-22):
开机听得到开机声音。没有显示。 屏上面不好弄。没敢拆。 主板上面测试了一下。该有的电压都有。想问下。这种机器有没有通病。820-3330-B

网友:
没遇到过 是不是暗屏什么的

网友:
使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幕看看是不是暗屏故障吧,暗屏比较好修升压部分故障

网友:
应该是暗屏,苹果的暗屏不容易看出来的,楼主仔细看看啊!苹果的肉肥啊!不能跑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一般来说三代的这个机器显卡不容易坏.

网友:
看下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AMD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