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公共电压低不触发维修 待机0.01

楼主(2017-06-22):
        一大早开门接了一台联想E530不触发的机器.迅速拆机以为是什么LID#   或者是3 5V电容的问题   以为捡到什么便宜了呢  打发走客户之后就放到一边.到了晚上拿起来大概量了一下开关边上的LID  0.4  不对.扣掉还是0.4.与是又量了一下开关17V  心想不对啊,应该是3.3V才对   这时没想着量3 5V.就直接量了公共电压17V左右.看来找着问题了   量了一下第一个MOS管 的G角是19V   正常应该是低于10V才对.再往下查pq310 的第5角0.4 怪不得这里应该是3.3V才对  才能拉低MOS管的G角电压让19V进来.再量PR318一头是0.21  一头是3.3V  看来是拉低了.上手术刀  最后断到ACON  3.3V上来了  ACON只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里  一个是pd103.继续跟着查pd103 1角发现电压0.2  量了一下VL电压有5V.哪这里正常应该是5V才对  现在是0.2V把ACON给拉低了.再查pu101的8角供电19V   393的原理是V+大于V-时7角才有输出.6角是rtc3V  5角没有电压.查到这里看到一坨蟑螂屎.大家明白  电阻给腐蚀了.    一看时间凌晨5点多了.赶紧睡觉  修机不易啊.累

网友:
解释的很细微。如果能上图说明就更容易看明白了

网友:
怎么我发的帖子加不了图片提示表单错误什么的不知道找谁  版主在哪有QQ吗

网友:
加个分 学习下、

网友:
真心不易,我支持你,

网友:
凌晨5点,兄弟够拼啊。。。加分了。。。

网友:
修机器还是白天修,精神好!晚上修机器不在状态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总在AC之间徘徊啊   学习

网友:
学习了,菜鸟学习中

网友:
仁宝点火不成功

网友:
联想的E系列   要是桥坏什么的  拆一个  板就凹凸不平   质量真心的差

网友:
修那么晚 太拼了

网友:
修机别人看着简单,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E530这个机器我一般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学习了,有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能上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修主板一般先目测,再通电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修到凌晨5点,楼主也是拼了阿。精神可嘉

网友:
开始看到了就好了

网友:
修到5点也是够拼

网友:
五点
楼主太拼了吧

网友:
那我的就幸运了。昨天刚修一台 进水 因为键盘原因影响电脑不开机 换键盘OK

网友:
可见电脑经常使用才不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精神头好大

网友:
说着真好。有时候修机就是迷样

网友:
楼主精神头真足修到5点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2020-06-13):
修机不易,5点早点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