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ACER E1-471G ZQSA不触发通病!!求加分

楼主(2017-06-22):
机器型号:ACER E1-471G
版号:DAZQSAMB6E0  REV:E
        文章有点长,但看完绝对会值得。解开了很多人的疑惑!不管新人老手都会得到一些东西
          这个机子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问题多多,主要的问题是有待机不触发。今天就为大家解刨一下这个机子的通病原因及其怎么才能快速维修。前段时间,一同行拿了一块ACER E1-471G 主板来修,说是待机状态下,后级的3V 5V都出了。到我的手里已经是三修板子,但是前面2个都是有一定技术的,并且给我说了哪些地方动过,板子拿来时候已经换过桥,刷个BIOS 换过EC。
           打开图纸,量了一下PQ60和PQ54如图:

PQ60的123为5V,PQ54的1为3V.确实后级电压已经开启。看他们的控制电压是S5_ON如图: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个电路了。广大必备啊。。经测量S5_ON为3V.查询时EC发出,待机3V上拉。那么问题来了,按说这个电压已经出来,说明主板应该上电了才对。但经过测量此主板并未触发。那么为啥会有S5_ON这个触发后的电压?好吧肯定是EC这边工作不正常。于是测量EC的各个触发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 等都正常。开关到EC有跳变。EC到南桥的开关信号无变化,且RSMRST#也无变化。这里就不对了。。接着查询南桥RTC电路如图:

因为没点位图,一个个漫长的找电阻测量。这些信号全部正常无论电压或阻值或波形。。那么肯定还是EC这一边没正常工作。接着肯定是想到EC BIOS。结果一看EC BIOS供电。居然是后级的3V供电。如图:

尼玛。EC供电是后级3V经过R319供电。此时陷入矛盾。难道这机子待机就有后级3 5V???不科学啊,这设计。于是继续关注S5_ON这个电压。查到S5_ON是待机3V经过R141上啦的.如图: 这好办。拆掉R141。测3VPCU那端有3.3V.测量S5_ON这端为0V。但是看可调电源还是0.02一样的。马上测量BIOS供电脚。还有3.3V供电!!!!那么只有一个可能,S5_ON控制电路那里出问题了!S5_ON没有居然也开启了后级电压。上图:

如图测量S5_ON的确没有。测量PQ28第三脚又9点几V的电压。正常。测量PQ27 PQ29控制级都为9点几V电压,都正常。然后测量PQ60控制级有15V,不正常。看了一眼图纸。造成这种情况唯独只有一种。PQ56没导通拉低15V.经测量PQ56的2脚无电压。。WHY??应该有9V才对。唯有断线了。打PQ56第二脚到PQ29第2脚不通。果断飞线。。然后插入适配器待机0.01,有戏。按开关。触发了,但不跑吗,电流一直升高后掉电。坑啊。难道他们刷的BIOS有问题?拆掉内存。电流不一直升高了。果断换了根内存。刷刷刷的跑亮了。内存短路的也坏了!!!!!自此,维修结束。因为已经是加班了。没再继续研究。想着应该待机时候这EC不用BIOS控制吧。。。第二天把板子给同行后,他们都没想到断线了,因为没进过水。我逛了一下论坛发现是个通病。早看论坛就秒了哈哈!!
你以为这就玩了?????哈哈精彩的还在后面!!!!继续!
         话说又隔了个把星期。去上次拿板给我修的同行那里转着玩,他说又有一块上次ACER一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但是量了那地方没断线!还是搞不定。这次聪明了。EC没换,桥更没动,BIOS看着好像没刷。店里两个人搞了还是搞不定!又让我拿来看看。于是。我就拿到店里看看。经查看。和上一块板子一毛一样。S5_ON又出来啦。测量PQ56和PQ29第二脚通的没断线。。好吧。直接去掉R141上啦电阻。S5_ON无电压。测量BIOS供电无电压。这是对的。证明不像上次一样断线了。那我就查EC工作条件吧。查了和上次那块一模一样都正常。那我查南桥RTC条件。也TM正常。那为啥EC提前发出S5_ON???按理是待机状态下,EC拉低S5_ON。触发以后,EC放开S5_ON,让待机3V上啦才对。那我只能认为EC有问题。找了一圈没找到这EC NPCE885LA。我有885PA查了不能代换。于是定芯片吧。真贵啊15快一个。隔了两天到货了。。换上去。尼玛,涛声依旧!!!那我只能继续努力了。。。但该查的都查了。吸取上次教训。就去逛了一下论坛。结果发现一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275(感谢这位同行)他认为这个EC是要先发出S5_ON后,开启后级电压然后给BIOS供电然后BIOS再控制EC关闭S5_ON输出。等待触发后再发S5_ON。那行。我查EC BIOS U6 脚到EC都无断线。那么果断刷EC BIOS!!带着忐忑的心情插上电源。尼玛!还是一样的0.02不触发.难道BIOS不对?不管了,先查查EC和BIOS数据线再说。于是找到EC数据模块如图:

查询得知 86 87 92脚都和U6的2MBIOS(EC BIOS)相连。但是90脚的SPI_CS0#_UR_ME确是经过一个电阻R331转换成PCH_SPI_CS1#.而U6 BIOS的PCH_SPI_CS0#相连电阻是为空的!!此刻恍然大悟。尼玛的U8这个BIOS也参与了EC数据!!!!如图:

果断拆下来刷BIOS。然而编程器却提示厂商ID不对。明明就是W25Q64BVS啊。试了多次也不行,不管了找了个一样型号的编程器顺利认到。刷上4M BIOS.果断插上电源。待机变成0.01按开关顺利触发上电。。。此机修复!!!此时在待机状态下无S5_ON。可是测试发现插电瞬间,S5_ON有低高低的电压跳变。
总结一下:1.修这个机子。如果发现S5_ON已经待机就有了。BIOS供电也有了,那么果断断开R141 上啦电阻。测量S5_ON无电压后。就去测量BIOS供电。如果还有3V供电,直接去找S5_ON控制电路那里是否断线!如果没有供电,则可以先刷EC和南桥BIOS后再看,还是不行肯定就是EC和南桥RTC周边或芯片问题了。
2.如果这个机子EC工作原理这这样。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EC就会发出S5_ON让R141上啦3v.从而开启后级3 5V给BIOS供电。BIOS得到供电后开始工作。分别和EC,南桥交换数据。EC收到数据后。就会关闭S5_ON输出。准备等待用户按开关后持续输出S5_ON从而开启后级上电(有点像一个激活的过程)!
3.这个是最没想到的一点就是,这个板子,至少DAZQSAMB6E0  REV:E这个版号的这款。不只需要U6的BIOS芯片参与触发,还要U8这个4M的南桥BIOS参与触发。切记!!!!!谢谢大家加分吧。。。来之不易的成果啊。研究了很久得出的结论!另付上2个正常亮机BIOS

 会员11153582元2022-12-23 11:23

DAZQSAMB6E0 REV:E acer E1-471G-32352G50MNKS 独立BIOS.rar

包含EC和南桥

网友:
伤心了,没人加分!!!!!:bukaixin:

网友A:
好贴子,但是加不了分!可能是你发错了版块

网友B:
反驳你,这个只需要一个BIOS含有EC程序 参与触发

网友C:
分析的不错,。。怎么加不了分啊??。。。。

网友:
你发错了版块吧  这么好的帖子 加不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驳你,这个只需要一个BIOS含有EC程序 参与触发

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我之前已经刷过2M BIOS后。还是不触发故障一样。然后我再刷了4M BIOS就好了。。亲测!

网友:
版主大人在不啊。。我咋发错地方了啊???加不了分啊。给我移一下吧!!!!!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子,但是加不了分!可能是你发错了版块

应该没有发错啊。。我选的笔记本啊。。。在这个版里。我看别的帖子都能加分啊。。难道我被鄙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不错,。。怎么加不了分啊??。。。。

。。为什么加不了分啊。发着帖用了好多时间啊!!!!为啥啊。。。板块应该没错啊。我看这个板块其他帖子有加分啊!!!!

网友D:
精华都会移动到精华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华都会移动到精华区,

哦。那大家咋加不了分呢?。

网友:
铭记已心!

网友:
哇 这板子我修了一天,还是上论坛看到才明白,果然我只是个半吊子,膜拜大神。

网友E:
我正在修,问题有点不一样,断开上拉的R141 S5_ON是没了  但是BIOS供电还有0.6.....想着是不是PQ54 断开还是有0.6,研究中...

网友F:
还要两个BIOS都参与 开机啊

网友:
理论强大,分析的不错

网友:
技术高超啊,不错!

网友:
可惜 没完成认证  看不到图了

网友:
这么好的维修经验都分享出来了,必需要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修,问题有点不一样,断开上拉的R141 S5_ON是没了  但是BIOS供电还有0.6.....想着是不是PQ54 断开还 ...

不用纠结。确实 BIOS的供电还有0.几的电压。我的也是一样。也是在这个地方纠结了一下。看看U8是不是参与了触发。看电阻。参与了 果断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要两个BIOS都参与 开机啊

嗯 这个版号是两个BIOS都参与了触发。因为 EC BIOS第一脚的电阻为空。而U8的第一脚到EC的电阻是有的。实测过。先刷了EC BIOS故障一样。后来看到 U8第一脚也连接EC 果断刷了 BIOS 好了。

网友:
老司机啊。。。。厉害

网友:
内容很棒,很给力,但是你发到了mac板块,搞错板块了

网友:
好厉害,三修也能修好,这板很贵么,前面的人怎么不换主板呢,内存也坏,是不是给上家换了呀 这电路的确,以前修到拆开某个或者短接那5V就正常开机,最后还是没有修出来只飞线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这个碰到的针不多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设计麻烦了。不太好修了把?搞来先刷bios,不管那些,不行再查。。。

网友:
这个板确实是经常越到不开机的问题。。。。。这个帖子不错。可以越到可以参考。。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分享,救了我啊,我这也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修了两天,换了南桥和EC,刷了BIOS,还是一样涛声依旧,今天看了楼主的贴,果然是第一种情况,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

网友:
一把我都默认所以BIOS参与开机,基础不扎实啊,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网友:
NB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个问题注意下!遇到过没有修好的!

网友H:
分析的不错,把u6 的PCH_SPI_CS0#连上不知会怎样,

网友:
这个机器也修到过过几次,不过一般都是3,5V电荣出问题的比较多,楼主说的这个故障还没遇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分享,救了我啊,我这也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修了两天,换了南桥和EC,刷了BIOS,还是一样 ...

必须的。这板子我已经把电路都看透了。只要不触发。按照我的步骤搞很大可能能搞好!!!你这机子没修好你就郁闷了。桥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析的不错,把u6 的PCH_SPI_CS0#连上不知会怎样,

哈哈 这个没试过。但是这个版号应该不行吧。也许是其他 版本的这个主板需要U6就行了。估计EC型号有所变化吧。。

网友:
可以加分的啊                            逻辑性很强  理论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必须的。这板子我已经把电路都看透了。只要不触发。按照我的步骤搞很大可能能搞好!!!你这机子没修好你 ...

是的啊,成本都撘进了,还好看到你的贴子,再次感谢啊

网友:
点位图在论坛里没有吗????????

网友:
修的还是不错的,两个BIOS都参与触发,应该是BIOS的数据有关如果ECBIOS是X40的应该不参与触发了

网友:
这个版号应该有点位才对啊????????论坛没有吗

网友:
感谢LZ的无私分享,收藏了。

网友:
25q64为何刷4M的BIOS呢?不是8M才对吗?电路分析的好。

网友:
S5_ON   是广达的触发发出的,,开启S5供电给桥,,比PWRBTN,还早

网友:
总结的很好,但是已经加不了分了

网友(2017-08-20):
我的这个和你的现象一样,是不是通病?

网友:
第一次市刷了BIOS就好了。但是一周后就回来了现在还在弄

网友:
楼主 总结的到位   ,有次接到此机,没修好   可惜

网友(2018-02-25):
自己能独立修出这种通病,理论非常牛,有群没,我加,以后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出来

网友:
研究的透彻,抓住故障点往前查。。。。。。

网友:
不错的分享,过来学习的,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
这技术叼爆了            小白 好多看不明白

网友:
我的E5-471外接能显示,内屏没背光,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个长光打字就不容易了

网友:
看来采用的是新的待机流程 刚插入适配器的时候 自动开启3 5V PWM EC读取BIOS后 自动关闭PWM  等待触发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编辑帖子辛苦了

网友:
好技术!!! 值得学习,现在的板子为了省电大都是行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