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奇怪问题 关机后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风扇是转的 完美解决

楼主(2017-06-22):
联想G470 板号LA-7561P  REV:2.0
早上收到同行发来的G470,同行描述开机正常 使用也正常,但是点关机后屏幕是暗掉了但是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风扇也还是呼呼的转。习惯性的先论坛里面看看有没有通病或者有遇到一样的问题的兄弟,省得自己在去查。转了一圈以后有说系统的、有说BIOS、有说EC、有说南桥的,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想想算了还是老老实实地修吧。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进系统都正常,点关机确实如同行说的一样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 风扇也还是呼呼的转,但是我发觉电流表关机后0.6几,先从简单的排查,U盘进PE关机情况是一样一样的,可以排除系统的问题。
拆机刷个南桥的BIOS然后进系统还是一样,在刷ECBIOS然后进系统还是一样的,排除BIOS问题。仔细想想关机后指示灯是亮的风扇是转的,那么说明3V 5V的后继没有断掉,打开图纸U38 U39G 19V,关机后还是19V那肯定不对,难怪会指示灯亮风扇转

顺着查Q111 Q110测得D19V G2.7V ,可以看出问题就出在G极的SUSP上了,接着追查SUSP从哪里来的

从图上可以看出Q117在关机的情况下是截止的,5V电感的上拉这里是没有装的,测Q1171脚只有2.7V,那么这个2.7V就只有+RTCVCC了,+RTCVCC从哪里来就不需要多说了,直接测COMS电池只有2.7V,拆下来测只有2.5V,换好电池,进系统点关机,正常关机完美解决。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加分了

网友:
原来这机器电池没电会关不掉机

网友:
我上次有碰到没有搞好,真是学习了

网友:
不错,从这个贴子我学习到了关机的原理及维修方法,前几天遇到一个机子也是关不了机好在是刷BIOS好了,要不也不知从哪下手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