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进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22):
今天接了一台小6进水很严重的机器,首先修好了几组短路,更换过电源,后来电流正常了,但是不显示,连电脑也正常,就是屏幕没有一点反应,测试显示座子阻值电压都正常,升压不起作用,开始怀疑升压有问题,后来用一个仿屏接上发现开机有背光,但还是没有显示,把人整糊涂了,为什么原装屏(确定是好的)装上背光不上来,二仿的屏装上背光电压缺正常?  后来听有经验的同行说这种现象是CPU本体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们遇到的还有其它地方引起的吗?

网友:
检测座子。。阻值正常不代表就是好的。用组装屏把显示先修出来。没准就好了。有的时候说不清。

网友:
论坛是不是有问题啊,发一条  卡住不动。多点几下发现重复很多条。

网友A:
笔记本难修还是手机难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难修还是手机难修?

手机应该难修些吧  找到问题不好换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难修还是手机难修?

笔记本理论难,手机手工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应该难修些吧  找到问题不好换也是个麻烦事

手机找问题容易的。

网友:
手机找问题容易的

网友:
不懂,cpu坏了的话,就不好修了吧

网友:
不一定cpu坏了,真坏了就不好修了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有示波器就好修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