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P上双核不过内存,单核可以亮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6-22):
             GA-78LMT-S2P上双核(260或240)不过内存,单核(140)可以亮机是什么情况,已经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有遇到的吗

网友:
遇过次也是未修好

网友:
上双核和单核时,DDR-VTT电压是否有不一样,查几个内存供电试试

网友:
换个CPU还是一样就得查条件了,主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上双核不过内存时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CPU时钟  CPUCLK0_H

网友:
确定240CPU是好的吗?

网友:
CPU肯定是好的呀

网友:
如果有带灯负载的话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