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50 不显示

楼主(2017-06-22):
电流0.45 不显示 小板电压正常 cpu电压正常 BIOS刷过 求思路
cpu

网友:
复位出来了么 我今天搞个Y450的 显卡问题 做不亮 然后改集显不知道碰到什么地方了 电流到0.3几就停住了 全部供电都出来了 不出复位一顿乱搞 换桥换EC 最后换了个时钟芯片好了。。。 现在改集显改成灰屏了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电流低了。。时钟 和复位查下

网友:
看下平台复位是否正常 是否读内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