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电脑短路维修过程

楼主(2017-06-22):
   同行送来笔记本说不开机 ,我通电后是 短路了,拆机开始修,拆机过程就不上传了,这里就直接说重点了《“烧鸡”大法》,把主板的CPU去掉,内存条去掉,然后通电,这里就把电源调到2.0V,主板通电后,用手去摸电容《被烫的好痛》终于找到了 然后去掉 ,来个大图看位置 旁边有个螺丝,这个电容是C4111,去掉后通电 ,关机后又从开了一下, 这里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清晰  有图有真像

网友:
你的人生注定不平凡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真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想不被严重烫手,先观察小电容,然后如果,仁宝的可以短卡供电隔离点,一点一点排除,其他不行再烧机,如果电流上小于2-3A可以试着摸摸主板,基本不会烫到手发红或气泡,大于3A的就烧机后过几秒再摸板。

网友:
最喜欢修的就是大短路,不过修好大短路最好看下隔离管和电池放电管,免得在拆一次

网友:
这种机器大短路的   大多都是来送钱的

网友:
我这都是十九V直接烧  摸的时候会猛的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