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00进水无图无点位维修

楼主(2017-06-22):
维修地点:东莞长安明和电子城
维修机型:联想B4400
芯片组:英特尔I3四代
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发过贴,一,技术不好,没什么有价值的发,二,也没有时间,我们这里机器很多,一直都是处于修不完的状态。
今天拿到一台同行送的过的联想机、。B4400.说是进咖啡,心想不出意外应该好搞,开机电流到0.15A不动了,也不掉电,拆机就是以下情况
电容腐蚀了换电容吧,抬头一看电脑没有图纸,板号如图:12300-2M
没办法了只有去猜了,根据测量发现腐蚀处R3168和R3652一端是相连的是19V电压,R3652另一端与旁边的三角管Q3604相连实际测量为P沟道MOS管,那么19V就应该经过R3652再通过Q3604的S极流向D极,G极就应该是一个低电平,它的G极与R3618的另一端相连,还与R3617相连,R3617又与一个六脚管相连,那么只有R3618与R3617形成分压可以得到一个低电平让Q3604导通,根据实际测量发现Q3605是一个双N沟道的MOS管,一六脚为DS极,那么就是通过Q3605开机时导通形成分压让Q3604的G极拉成低电平导通,。开机电流到0.1A的时候有导通。R3618和R3652已经腐蚀,不知道是多少,于是搞了一个大约50K代替R3618,与R3618形成分压得到4V,此时Q3604导通,且能开机,此时测量Q3604D极只有9V,正常应该是19V,怎么只有9V?哎,既然没图纸,修好能用就可以了,没时间去研究,装机吧,快装好的时候,先开机测一下功能,免得还有问题再拆,一开机发现挡LOGO了,麻烦了, 要是外设问题还好,要是板的问题肯定不好搞,最后发现是触摸板坏了图片:经过清洗以后正常了,开机进系统又发现鼠标右键不能用,换完右键后都正常,这下可以装机了,一下子完全装完了,装上电池再次开机,发现认不到硬盘,用适配器可以认到,一下子就想到肯定是刚才Q3604导通过去的只有9V,用电池没有达到9V,不能让U3601和U3602完全导通,导致用认不到硬盘。怎么搞,此时想难道是Q36O4后极给拉低了,把与它后极相连的一个个拆故障依然如此,难道是腐蚀的R3618和R3652电阻装得不对,先按标准的来吧,于是找到一个与此电路相似的也是纬创的图纸,来参考 Q3604对应Q3604,R3619对应R3652,图中R3618对应R3618,按照图中的阻值来换,换好后,发现Q3604  S极19V,D有谁依然还是9V,那我直连,它的DS极吧,结果不能开机,现在既然前面的电阻换对了,现在问题应该就在Q3604有后极了,还是后极一个一个的取下来再量,取U3601和U3602后还是9V,当取到D3602的时候,参考图也是3602.有15V了,也不正常啊,Q3602完全导通应该是19V啊,还是拆其它的都拆完了最多就是15V,D3602一端是接地但不是稳压二极管,也没有坏,但还是换一个吧,装上去还是9V,没办法了,也不想去研究了,不要D3602吧,就这样,!用电池开机Q3604的D极有10V,适配器开机有15V能够让与它相连的U3601 U3602完全导通,装机测试一切OK!最后补充一下U3601和U3602是3V和5V的转换电压!

网友:
还有好几张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上传上去。可惜了

网友A:
看的好晕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好晕  加分了

本来是有图片的,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了没有传上去

网友B:
对啊,上传一个图纸啊

网友:
没有图纸修机器就是要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上传一个图纸啊

本来有人传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传上去了没有

网友C:
看的我晕晕的,来点图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的我晕晕的,来点图多好的。。。。。

有图的但是上传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上传上去

网友:
进水机 没图纸确实不好修,LZ修的不错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