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2 大短维修

楼主(2017-06-22):
客户送来一台雷神笔记本,用可调电源一测大短。型号是
版号是
直接用烧机大发  发现这个电容短路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烧鸡,大短的克星啊。。。

网友:
这个应该赚了不少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VIN短路用烧机大法一般都烧的出来,最好留意隔离管有无击穿,避免返修

网友:
主板的版号是DAML8MB吗?图片不清楚。

网友:
可以可以,,大短只要不穿上管就好

网友:
不错,我现在也有一台雷神911-E1的,只是可惜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碰到大短路,我这个是开机掉电,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楼主  你这拍的图怎么都看不清呢

网友:
大短碰到死鱼了

网友:
电容造成大短的十分常见,就是难查,我一般控制电流后用烧鸡法

网友:
不错不错  捡钱的节奏

网友:
笔记本大短路时最好修的了,大部分是电容坏哦,一烧就烧出来聊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牛逼,记得以前不会,就使命的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