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耳机一边有声杂音求救

楼主(2017-06-22):
6p外放什么都正常,耳机一边有声杂音,一边无声,大小音频都换了还是一样,会是哪里问题?
问题

网友:
有杂音 看下音频v滤波电容

网友:
有换尾插排线试过没 有问题先排除周边的附件在去动主板

网友:
我有一台,6sp,进水,耳机插口短路,换了尾插,耳机无声音,换了大音频,耳机杂音,声音开越大越杂,声音小一点还能听出来唱歌,也伴有杂音,又换大音频,还是不好,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是线路上的电容,看看对地阻值,查小件线路

网友:
有没有换一下音频的滤波电容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