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联想G470接连坏CPU...

楼主(2017-06-22):
      6月21接同行一台G470,通电电流,0.4左右跳动,借鉴之前维修这台机的经验应该是CPU供电没有,拆开测试所有电感果真只有CPU供电没有,再测CPU供电芯片95831,开启,19V 5V都正常,换一个芯片装上CPU电流还是一样,找了个U换上一路电流上去,亮机。。6月22早上一来又另外一个同行拿来两台机,又是G470两台,心想昨天才修好台换U的今天又来两台,接下来两台都通电电流和昨天的机器差不多,完了,估计U挂不挂还不知道,CPU供电肯定是不行了,有了昨天的经验直接拆开后盖一测CPU没电,找了昨天的U一上机电流刷刷。。就亮了。又拆另一台把U直接换上,嘿,这台还不行估计得换供电芯片了,芯片盒里找了个换上,开机用他原来的U还是一样,换上我的U刷刷刷,又亮了,到此全部结束,三台G470三个U,两个供电芯片都挂了,经验,经验,经验兄弟们记住这就是快修。。。。

网友:
这个机型通病了吧

网友:
CPU供电都不先查就直接上u?小心会继续烧

网友:
我修过5v后继,没完全过来,也卡0.4左右,这个机器,桥bios,cpu供电芯片都容易坏

网友:
碰到两台了  无缘无故坏cpu 换上亮机 一切正常

网友:
生意真是好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

网友:
二代的CPU就是经常坏    我自己用的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