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15联想新圆梦上电不显示,报警

楼主(2017-06-22):
刚刚开始也是上电到0。4不显示,取了CPU上的那个通病电容后上电到0.9然后跳变到0.8再到0.6然后报警一长两短,内存换了好几条了, 目前没有图纸,难道要逼着我换U吗,有没有大神,求解答!

网友:
bios刷过了没有

网友:
修过这个机子 拆cpu上面的电容  报警就是看内存的238 236两个脚有没有3.3V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拆CPU上面左边从下忘上数第三个电容

网友(2017-10-17):
换了三合一的桥还是报警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