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故障板开机暗屏重启

楼主(2017-06-22):
  用万用表测显示屏座子2脚背光供电输入PP_LCM_BL_ANODE_CONN对地阻值,发现没阻值       看点位图追查来源,发现座子旁边FL2024缺失,测阻值,一脚无穷大,2脚有阻值
  短接FL2024,测电感阻值正常,显示座子2脚也恢复阻值,找测试屏开机测试亮机

背光到此结束。  白苹果重启是系统问题,刷机就好了。

网友:
背光供电断路

网友:
背光电路短路导致的这个故障

网友:
好思路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努力学习修手机中电脑已经修不了多少了

网友:
背光电路

网友:
背光那里总是有线影响

网友:
通病,遇到的比较多了。这种问题。

网友A:
这板子摔过?不然没理由背光供电的电感没了。要么就是修过,被人人为拆了。

网友:
修的可以,迅维出来的都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摔过?不然没理由背光供电的电感没了。要么就是修过,被人人为拆了。

我也感觉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是这么个情况

至少正常使用损坏不可能说平白无故消失,说它不良,内部断路这到正常。

网友:
掉件导致的,楼主还是细心拍

网友:
学习了,,为技术来的

网友:
可以哦,不错的,,

网友:
一步到位,找准问题,对症下药,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修手机都是高手

网友:
我之前扣屏也出现这鸟问题,原因是换了背光忘了在接口处粘胶布。。。

网友:
这是2个故障啊。一个暗屏,一个重启。

网友:
掉件?   搞不好是人为

网友:
准备向手机维修出发

网友:
又是背光供电的问题 这个元件就是很小 手工重要啊

网友:
通病的问题。,遇到了好多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人生有风险,入世需谨慎。本回贴不暗示、鼓励、支持或映射读者作出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婚姻交友、子女教育的积极或消极判断。未成年人请在监护人陪同下阅读本贴。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请立即关闭网页,并用20%高锰酸钾+75%乙醇对键盘、内存卡、电压插座、屏幕、摄像头、喇叭等进行灌溉消毒或喂服阿托品进行解毒。

网友:
这个故障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