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5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22):
中午接一台thinkpad e535不定时掉电。测试过种中出现了两次掉电现象。最初按散热不良解决的、但问题依旧。在反复的测试中出现开机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现在每次开机都会报这个错误,且只要弹出这个报错风扇立马不转 CPU 显卡温度急骤上升 。迷惘中。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同行吗。

网友:
看样子像是温控报错  看看温控那边

网友:
这片主板上我还没找到温控芯片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题找到了。是显卡有问题导致的热感应报错。在BIOS里报独立显卡关掉就好了。和客户沟通 了。让客户先用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