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C的工厂BIOS

楼主(2017-06-22):
主板版号为:LOTUS13-TSP ;亮机电流为0.8A左右;我这款是USB口不能用,换桥,换桥后改完ME的BIOS(另外一个是带OTP的,都可以用),所以绝对是OK的!

LOTUS13-TSP 三星更改.rar

网友A(2018-02-05):
楼主,usb接口不能用到底是换桥好的还是刷bios好的?
我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usb接口不能用到底是换桥好的还是刷bios好的?
我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USB有供电,都不能用;就直接换桥吧

网友(2018-12-02):
我下来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