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打电话无听筒无铃声,免提灰色维修

楼主(2017-06-22):
朋友拿来一台小6来说打电话没声音,没有铃声免提也不行,他说手机是刚从熟人那买的,让我给他换个喇叭,我说你这个打电话都没声音试了录音也不行,不是简单的喇叭问题,我为了让他证明我没骗他,我换了个尾插,喇叭,给他看,果然是没有声音,然后我说不是配件问题,是主板问题,要不你就把机子给回对方,这样刚拿机就有问题很亏,他考虑了一会说让我修,我就让他留机维修。。。一开始遇到这个问题考虑是音频问题,我希望是个小音频问题,因为没什么风险,我是新手,一般遇到难搞的主板都让同行给修,量力而行嘛,拆开主板,细心观察小音频那边有拆过痕迹,我连测都没测,直接把u1601拆下来,很快就下来了,肯定被动过的,立刻发现焊盘的d7脚掉点了,估计上次维修师傅没能把这脚补回去就装上了,我看了点位图这个d7脚直接到cpu的ad2脚,没法飞线,我用了两三个小时才补上这个点,各位师傅别笑话我,我是新手,我也没有显微镜,用那个小的手拿放大镜补的,补好之后装芯片,装机试机有铃声了,打电话也正常,免提也ok了!心里也踏实高兴了!这是我第一次发帖,一个小小的维修故障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大师傅指点!

网友A:
小伙子不错,,我当初也是这么干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不错,,我当初也是这么干过来的

多谢鼓励!

网友B:
你那朋友买机子都不试一下 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朋友买机子都不试一下 也是醉了

他当时说买的时候试了是可以的,没多久就不行了,他怀疑是喇叭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

网友C:
修过的机子不稳定,大多数都是手工过关

网友D:
修过的机器,还是不怎么稳定

网友:
多谢,我手工还是很差的,别人飞个线几分钟,我要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的机子不稳定,大多数都是手工过关

是啊,要技术过硬的师傅修好的机器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的机器,还是不怎么稳定

修过的主板有一定几率返修,看维修手艺

网友E:
楼主修的不错,鼓励多发这样的原创帖,加分!

网友F:
你那朋友也是奇葩吧,买机器的时候也不试一下

网友G:
楼主虽然新手,但也很历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不错,鼓励多发这样的原创帖,加分!

恩恩,我会经常关注维修帖,多发点自己的实战故障,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那朋友也是奇葩吧,买机器的时候也不试一下

他说当时是试了可以的,不久就不行了,可能是因为他说熟人那买的,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虽然新手,但也很历害了!

多谢!真的没有很厉害,手工和理论还很欠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恩恩,我会经常关注维修帖,多发点自己的实战故障,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期待楼主的后续精彩分享。

网友I:
已经很不错了慢慢来弄多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楼主的后续精彩分享。

好嘞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很不错了慢慢来弄多了就好了

恩恩,现在我都是压屏的多点,有机会搞主板发多点帖子

网友:
楼主和我当初是一样的

网友J:
楼主和我是一样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说当时是试了可以的,不久就不行了,可能是因为他说熟人那买的,大意了

嗯,苹果二手水深得很,买这个一定要注意才行啊

网友K:
哥们,你的放大镜不给力啊,建议买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和我是一样过来的

你已经过来了,我还需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哥们,你的放大镜不给力啊,建议买个好点的。

是 啊,很想买了,拖到现在还没买,主要是主板修得少,换屏幕得多,迟点再买,以后也需要的,某宝看了一款7百多

网友L:
楼主运气也不错,昨天修一台是小音频到主板那根线虚断了,最后压CPU才搞定的呢

网友M:
慢慢来,手工是在不断的维修中提升的

网友N:
录音应该不是小音频吧。换了小音频录音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运气也不错,昨天修一台是小音频到主板那根线虚断了,最后压CPU才搞定的呢

cpu我搞不了,手工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慢慢来,手工是在不断的维修中提升的

恩,感觉再不提升一下就要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录音应该不是小音频吧。换了小音频录音好了没有啊?

这个我不清楚是不是小音频控制,修好之后没试录音,太兴奋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厉害,向你学习了

互相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P:
自己多动动手,慢慢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自己多动动手,慢慢就会了

是的,我会坚持学理论,坚持练手工

网友Q:
还是比较厉害的,我拿放大镜看的眼睛疼。

网友O:
修手机哪能不用显微镜

网友:
时间太长了。换工具!!

网友R:
免提不能点吗,录音不好的话他打电话别人能听到吗?

网友:
不错,不错,小米加*WF词语*也能修好,不错

网友S:
技术还是可以,思路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还是比较厉害的,我拿放大镜看的眼睛疼。

没办法,暂时工具缺乏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手机哪能不用显微镜

是啊,我准备想入手一台,想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手机哪能不用显微镜

推荐一下哪款显微镜比较好,千元以内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免提不能点吗,录音不好的话他打电话别人能听到吗?

拿来时免提是灰色的点不了,修好之后没听他说过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技术还是可以,思路要大

哪里哪里,小弟手工差远了

网友T:
还是买个显微镜好点!   现在二手的也不贵  百来块钱就能买到!   方便以后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T:
还是买个显微镜好点!   现在二手的也不贵  百来块钱就能买到!   方便以后啊!

二手的百来块?太便宜了吧,我都不知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手的百来块?太便宜了吧,我都不知哪里有卖?

淘宝上有的!   我就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  还可以

网友U:
也想过修来着,可是手不知道为什么会发抖,估计干不了这行呀

网友V:
没有显微镜修机器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没有显微镜修机器累啊

看来显微镜是必不可少了,必须入手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也想过修来着,可是手不知道为什么会发抖,估计干不了这行呀

正常人应该都可以练,我见过一个小儿麻痹的手抖得太厉害了,那种情况估计就训练不了

网友:
对于接手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没走什么弯路,加分鼓励

网友:
小音频挂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