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6-22):
版号LA-8131P  待机0.03(偏大)  不触发, 测公共端才5V多,研究了半天保护隔离,后来把PR102短接了,公共点正常了,但是触发到0.08就不动了,待机芯片RT8205E发烫,换掉后待机也正常了,把短接的地方去掉公共段也正常了。刚开始在论坛在待机芯片时看到有类似的帖子,感觉像是通病。

网友:
你一接电,待机芯片应该就能摸到发热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待机高了一般都能摸出来,不过0.03太小可能摸不得

网友:
测测线性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 没有图纸一般不好修,希望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样的就不怕了

网友:
待机芯片短路了

网友:
没短路的,我打阻值也正常,芯片也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