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爆200V电容

楼主(2017-06-22):
我们经常发现电脑电源爆200V电容,大家都以为换上电容就OK 了。不用多久又会爆掉,功效也会减小,这是为什么呢,经常有同行问我,请注意!一定要和并连的二个电阻一起换才行,一般都是坏了一个电阻才会坏电容的,二个电阻换几百K的二个电阻一样就可以,换上电容容量也要一样大,换上后试每个电容二边电压在140V左右,二个电压要差不多相等,这样就像新的电源一样了。

网友:
不是经常爆啊...现在很少修电源了

网友A:
爆电容很多平衡电阻也是坏的...

网友B:
一个电容坏,必然会坏一个电阻,另一个电容和电阻受超压影响也会容易坏,必须一起更换。

网友C:
干脆拆了,还是一样用!很多杂牌的也不是没有这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脆拆了,还是一样用!很多杂牌的也不是没有这两个电阻。

拆了不行的,这样的两边电压不平衡。杂牌的电源都有这两个电阻的

网友:
这是平衡电阻,要检查确认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不知多少年前就碰到N多了。爆电容的那个电阻必坏,而且都是开路掉了

网友:
和楼主又学了一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电容很多平衡电阻也是坏的...

是的 这个长城的电源 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容坏,必然会坏一个电阻,另一个电容和电阻受超压影响也会容易坏,必须一起更换。

另外的一个阻值正常
是不是也要换新的吗

网友:
换掉换掉就行

网友:
还没修过电源。

网友:
现在修电源的还真是少

网友:
这个是电阻很容易坏,不能拆,二个换一样可以了,以前也试过不换电阻,不用多久又坏。是经验之谈

网友:
现在很少修电源,坏了直接换

网友:
每次修电源都心惊肉跳的,因为曾经修爆两次,深深的阴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