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摔后 提示温度过高

楼主(2017-06-23):
第一次 发帖 就说说我前几天修的一个6S 有关Wifi的问题吧!
客户拿来说是用着用着手机顶部发烫  然后提示 温度过高 冷却后使用
我拿到手时先试了试功能  发现Wifi不正常  信号很弱有时候还搜不到
果断加点看看 问题来了 开机开到一半电流瞬间跳到1A  然后电流表提示短路 电流归零
行吧 拆下板子看看情况  直接Wifi上松香 发现右下角发烫  立马上手术刀刮开左上角表层  把一个小长方形的玻璃芯片挖掉  在加点开机 电流正常  Wifi信号满格。

网友:
注意  主板竖着放置  发热的地方是Wifi右下角  挖的地方在左上角的玻璃芯片。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原理?难道不是挖发热 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原理?难道不是挖发热 的地方?

应该是找短路点吧。WIFI热不代表WIFI一定就坏了。

网友:
幸好不用换WIFI芯片,要不麻烦死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好了   这样好多人都不明白在哪里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加好了。

网友:
楼主来点图啊。

网友:
技术不好 碰到过  不敢搞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个WIFI发烫。换的WIFI芯片。硬盘还取下来解绑WIFI 了

网友:
   没图 实在不好理解

网友:
WiFi芯片内部的5G放大器短路

网友:
哪怕是说一下二极管的编号也行啊。 稀里糊涂的

网友:
应该上图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