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LUS 关机能充 开机不能充 连接电脑显示充电标志

楼主(2017-06-23):
IPHONE 6PLUS 关机能充 开机不能充 连接电脑显示充电标志能充。。。 之前是换了USB控制管。。 换了两次。。 第一次换5S的上面  客人说信号时有时无,打不出电话 。。  后来直接用IPHONE6 ID板 的拆一个下来。。。   难道没焊接好 ?
普通充,开机后连接数据线连充电标志都没有出来,但是连接电脑是有充电标志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U管没装好

网友A:
请检查充电电感和充电升压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充电电感和充电升压电容。

怎么这么奇葩的。。 第一次换了5S 的USB控制管后 充电正常信号时有时无,有信号标志 打不出电话。。
第二次换了6代的管后,可以打电话正常,但是连接数据线开机不能充电关机充。。  我昨天重新植锡焊接后,充电正常,信号又是有信号显示,但是打不出电话。。 我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老徐快来呀,等着看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么奇葩的。。 第一次换了5S 的USB控制管后 充电正常信号时有时无,有信号标志 打不出电话。 ...

充电信号弱,充电打不出电话请更换U5411_R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么奇葩的。。 第一次换了5S 的USB控制管后 充电正常信号时有时无,有信号标志 打不出电话。 ...

论坛有问题吧。我怎么也是老师回多条出来。感觉卡就多点一下就多条出来了。

网友:
可以查一下U5411_RF周边有没有短路啊  阻值小之类的问题。

网友C:
充电问题一般就那几样不行都换一遍,充电管 USB管 两个开关  充电电感。

网友:
检查一下U5411_RF周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信号弱,充电打不出电话请更换U5411_RF。

好的。。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问题一般就那几样不行都换一遍,充电管 USB管 两个开关  充电电感。

好的 谢谢。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呢

网友:
还没有。。 不是连充电器无服务。。 是换了后USB控制管后  可以正常开机 正常充电。。 充电或者不充电。 打不出 去电话  显示无服务。。  *#06# ICCID 都有显示。。 也可以手动搜索  昨天又换了个5S的 U2 还是一样 充电正常,就是无服务。。 难道换5S的会影响信号吗?    再试试再换个6的。。。  信号天线是哪条 背面吗?

网友(2019-09-17):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6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