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不加电

楼主(2017-06-23):
前几天  ,收到一位顾客送来的 一台A15年1465。版号是820 00164 A的AIR电脑,拿过来是不开机。然后换了BOSS以后又好了  然后第二天 就让顾客过来拿,顾客拿回去当天是好的,第三天 就又不行了顾客说,结果晚上顾客带过来,然后我拿过来一开机,没有问题。完了 顾客又拿回去,中间又过了一天  顾客打电话过来说又不行了,完了人家直接寄过来了,这次是真的完全开不了了。现在没有一点头绪  希望那位前辈指点一下。现在插上适配器 ,有时候会一下跑到0,343 或者0。125然后就直接跑0.022这样直接不动了,现在没有一点思绪  望各位前辈 指点指点

网友:
找图纸,一步一步的修啊!

网友A:
我是新手 对图纸不是那么透彻
关键也没有图纸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 对图纸不是那么透彻
关键也没有图纸看】

那就拿去给老手看赚个差价,以免搞报废了。。。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小板试试看看呢?一点点修起来太麻烦了吧

网友:
不行的时候查一下电压是否都正常了  一般都是电压不稳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