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教

楼主(2017-06-23):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苹果本做完 系统以后鼠标和键盘失灵是什么原因???

网友:
装的什么系统   是驱动不对吧

网友:
苹果系统下都正常吧

网友:
先检查驱动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到,,在苹果系统下,,鼠标可以动,在W7下,鼠标不能动!!我朋友的笔记本,
最后,解决方法是: 我把苹果系统也格式化掉了!!
重新做了苹果系统,,在苹果系统里,,在做W7系统!!搞了三个小时,,网上下载,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  不行就是硬件了

网友:
苹果系统安装win系统的话检查一下驱动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