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果一台6P进水不开机,修好不开机又无送话,无WIFI,这样怎么报价????

楼主(2017-06-23):
不太懂市场,,,这样怎么去跟客户报价???

网友:
沟通呗,感觉差不多行了,一切以自己和客户能接受为目标

网友:
350一次帮他修好

网友:
先报个大概300-500之内,看一下硬盘是不是64g以上的可以相对报高一点

网友:
问他有没有数据,有数据修开机拷数据多少钱,如果不要数据,就把几样加起来一起修好多少钱。一般我这样报的。

网友:
和客户沟通加起来一个多少钱,看看硬盘大小,硬盘大多收点

网友:
根据个人啦   你感觉修这个机子  你收多少对得起自己  就收多少  又没固定的

网友:
看个人吧,有的主比较抠,在我这快地方顾客被同行吃套件的也大把的。

网友:
这样的只能灵活报价   还的看客户好说话么  机子里有重要东西吗   机子对客户有啥纪念意义吗    这样才能要价  不跑客户

网友:
感觉 要看机子 在 你那个 地方 值多少钱  根据市价来报价 的

网友:
先报300左右一般都能接受真要是坏的地方太多了适当加个百八十的一般客户都能拿下,真要是那种抠搜过分的直接15V爱谁谁啦!